联想g450 用适配器开 不了机

楼主(2013-07-07):
用电池可以开机。但是一会就没电。插上充电器没反应。拆开机器测PQ301 PQ302 s级有19v供电。p302的g级有13v供电。pu301的第4脚有13v。5脚有2.6v  8脚也有2.6左右。第10脚也有3.1v左右。但是用充电器。就是没反应。我加焊了。充电芯片。 现在搞的板子PQ302 g级的13v没有了。变成了19v pu301的10脚电压(这个是参考电压)也没有了。 吗的现在上电池也开不了机了。。。高手指导下。

网友:
肯定不是充电芯片的问题呀,用电源看看待机是否正常?

网友:
g极13v,d极19v,应该能导通一些电压的,现在把充电芯片换了,再测g极

网友A:
你看看EC芯片附近有没有进液,修到好几个都是EC附近进液才这样的

网友B:
不知怎么搞的。现在bq24751a 的第10脚电压成了。0v。开始测得时候是3.1v。我现在吧充电芯片拿掉。直接去测10脚。还是0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怎么搞的。现在bq24751a 的第10脚电压成了。0v。开始测得时候是3.1v。我现在吧充电芯片拿掉。直接去测 ...

肯定是你没焊好,或者后面有问题,第10脚是从哪里来的,照图纸找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你没焊好,或者后面有问题,第10脚是从哪里来的,照图纸找一下

听说这个电压是经过两个电阻分压。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都测出来好几个电阻了。而且还经过一个3极管。也有人说这个电压时ec芯片发出的。我怎么也测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EC芯片附近有没有进液,修到好几个都是EC附近进液才这样的

我看了下。ec芯片是tps51427。你有没有这个芯片的。关键点位电压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说这个电压是经过两个电阻分压。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都测出来好几个电阻了。而且还经过一个3极管。也 ...

搞个图纸看一下啊,看图纸是怎么来的

网友:
先查下ACIN正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下。ec芯片是tps51427。你有没有这个芯片的。关键点位电压参考。

额,没听说过EC有这个型号的。。。

网友:
隔离电路没过。

网友:
点火成功了没?

网友:
是不是芯片那个条件不够

网友D:
本来真是小问题。。楼主以后遇到这样的。直接先把19V飞公共点 试试,如果不断路的话。基本就维修结束了。1分钟秒杀。

网友:
芯片没焊好吧。或者掉东西了。仔细看看啊。还有。 没上芯片前,千万被通电测试。。。切忌。。

网友:
把电池拿了用可调电源看有没有带机咯。再再慢慢查,你这一上来就焊问题都没有找。搞不好问题等一下搞的严重都有可能。

网友:
仁宝点火回路  充电芯片 换没

网友:
那个不是EC ,EC只有两三家生产的多 KBC   ITE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来真是小问题。。楼主以后遇到这样的。直接先把19V飞公共点 试试,如果不断路的话。基本就维修结束了。1分 ...

开始我也这样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