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943nwx 奇怪故障

楼主(2013-07-07):
接到三星 943nwx 一台 加电开机键蓝灯闪一下黑屏 没看到显示 拆开把ON/OFF接5V电压 试机正常显示 只是关机后灯管不灭。按照道理高压电路 没问题 求解??
黑屏
三星

网友:
ON/OFF你都拉5V了还想灯管灭 ?

网友:
有可能那个5V不是控制的电压,或者是信号不同步

网友:
电源板上找问题,,,

网友:
断开一下高压板上面的开关控制脚 ,测一下主板上面的开关机信号有没有就知道了撒

网友:
简单的很 慢慢修

网友:
从屏供电取电压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