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U165 非通病维修

楼主(2013-07-07):
一台联想U165,电流在0.6到0.7之间,已经刷过bios,排除bios,用内存假负载测的其中一条数据线阻值为0,其他正常,是不是可以判断CPU坏,求高手指点

网友:
怎么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为0说明短路 考虑北桥吧  如果是北桥管理内存的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amd的芯片组,应该是cpu管理内存的吧

  大哥 麻烦你看看电路图第一页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 麻烦你看看电路图第一页行吗

要有电路图我还问啊,你有吗?

网友C:
这么简单的问题,换个U不就排除了吗

网友:
你什么都没说  0.6-0.7能说明U的工作条件到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简单的问题,换个U不就排除了吗

是板载的U,哪能说换就换

网友:
你的测试卡准吗,有没偏移位,短路是假象,可能cpu根本没问题,加焊北桥吧

网友D:
你先用风枪加焊北桥看看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先用风枪加焊北桥看看行不?

cpu 北桥 南桥 都加焊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