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这个BGA温度取了1000多个桥有铅无铅都通杀

楼主(2013-07-07):
   直接上图   因为本人比较懒所以不想设那么多个BGA温度   麻烦
有铅锡球在下部焊接1一定会融化   无铅锡球在焊接2时候40秒可以  有胶的黑胶的和较强的红胶的建议上部温度加高5度,上度温度较低防止芯片破裂

这只是个建议,各位可以先尝试一下,再决定用不用这套温度。(BGA是zhuomao的)

我的机子和你同品牌不同型号,用你的这个曲线无铅要到60秒后才动,另外这个品牌的机子下风嘴的距离比其它机子大,请楼主分享下风嘴边缘距PCB的距离!

网友A:
马上用了一下   取了个戴尔D620南桥  ok  不错

网友:
我们这边都是最后上部245度,下部270度,预热100度,但是还要等一两分钟才能融

网友B:
哥们你什么BGA啊!这样板都会变形,我上部用230度   桥就坏过10几个就不敢在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上用了一下   取了个戴尔D620南桥  ok  不错

呵呵呵   谢谢支持

网友:
好像是xxxxxx5860的界面

对的 586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什么BGA啊!这样板都会变形,我上部用230度   桥就坏过10几个就不敢在高了

迅维360,呵呵,没办法,你这个曲线设置上去,等5分钟动都不动,只能把温度调上去了,这个温度桥很少有做坏的啊,可能是设置的温度跟芯片承受的温度有很大差距

网友:
这种温度不能代表什么,每台机子测温点不同,温度都不一样的,能说明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迅维360,呵呵,没办法,你这个曲线设置上去,等5分钟动都不动,只能把温度调上去了,这个温度桥很少有做 ...

讯维BGA/?

网友:
BGA不一样曲线也不一样了,同样是xxxxxx,我那台如果用你这曲线,无铅的肯定焊不动!zhuomao竟然被屏蔽了

网友:
地方不一样,都搞自己调温度的。

网友:
什么型号的?求分享

网友:
学习了,,得到见识,,

网友:
用5830的赞同  就不用经常调温度  换季时调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
卓贸BGA还是可以的

网友:
南方北方的温度有差,要注意就是了,温度不错
我的BGA就设了有铅  无铅 2种

网友:
那个也不便宜啊

网友:
你这个也就你自己适用,各个机型,新旧程度,不同地域,差点还是很大的。。。

网友(2024-05-31):
跟风嘴距离有关,并不能机械照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