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维修记录

楼主(2013-07-07):
2013年7月修过的板子过几天就忘记了,拿来又重修,现在把它记下来以后有用,
1华硕P5N73——AM说是用空压机吹灰后不亮了,跑FF,论坛也有此类贴加焊独桥下从150开始上375到190度后OK正常。

补充内容 (2013-7-8 12:40):
2,ZX-P35G杂牌主板加热CPU电源ICL6713A有CPU供电一般没有,论坛上也有很多修这个板子没修出来,32,33角正对的电阻坏了换之有惊喜!!

补充内容 (2013-7-14 11:26):
映泰a55ml+自动上电自动关电,开关上只有1.5V,将开关上拉的电阻改为102后为3.3V电可以正常开关机,但用半个月后该板返修故障为自动掉电,正在检修中。

补充内容 (2013-7-17 13:03):
7.16一台神舟品牌机,HA-915GV-ML主板大面积爆电容换后自动上电,所有供电都没有,开始以为徒弟把电容短路了全拆还不行全查没断线短路,发现开关线上只有0.67V,绿线也一样,换8712F-A搞定。

补充内容 (2013-8-28 10:29):
LENOVO品牌L-NC51Q主板,开机不跑码,939的U除U不烫,CPUIC和南桥有点小热其它正常,有说北桥通病的试着195度焊了一下没用,又上220度好了正常C1过到26亮机,真是这问题能用多久给客户说先用着到我这换板。

补充内容 (2013-8-28 10:30):
映泰a55ml+的板最后还是修好了好象是换IO好的

网友:
谢了。以后留意这个板子。

网友:
这对于维修朋友来说,没有什么的

网友:
以后注意下这个板

网友:
华硕的垃圾货,直接扔了

网友:
五楼应该不是做维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