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360BGA更换1155CPU座子相当给力

楼主(2013-07-07):
扬州客户托我帮忙更换联想Q65主板1155的CPU座子,

      1155的座子从没换过,看群里的兄弟发的贴,暂无人提及更换这样的座子。心想775座子的话成功率成能达99.9%,也或许只是有个别针歪了,弄一下应该能好,便让他发过来试试。

       板子收到后,这针歪的不是这么简单。弄一下是不可能的,必需更换座子。

------------------------------------------------------------

上风嘴高度

为保证主板平整,所使用到的支架及下风嘴。

取下座子后,用有铅锡拖均匀。新座子不用像775那样削掉内外框。至于焊接曲线,还是使用焊接775无铅座的曲线。
------------------------------------------------------------

焊上座子后,等冷却,顺便给CF360来张艳照。

这里赞一个基地的360BGA,跑两次无铅座子曲线后,主板背后还不发黄。

---------------------------------------------

用1155负载打一个FDI、DMI等信号线都正常,上电试机,跑码亮机。

-------------------------------------------
焊接曲线及要求:

1、下风嘴用5个支点的小风嘴,且5个支点必需与主板持平。以确保焊盘平整。

2、两个主板支架。把主板顶平,以防主板变型。

3、红外预热:150度。

4、焊盘必需拖上有铅锡,保证每个焊盘上锡饱满、均匀,每个焊盘上锡大小误差控制在10%以内。

5、座子不用削掉内外框。

6、座子的对齐,较775好对齐一点。因为有PCB有内外丝印线方便对齐,对齐误差在5%以内的话,成功率成当高;且座子比775轻多了,温度到达195度左右,焊盘上的有铅锡化了,座子会轻轻的下沉一次,当达到270度那段曲线时,座子上无铅锡珠开始熔化,座子再会下沉一次,并且自动归位。

7、曲线

红外:150度,风量4

上风:160  195  215    235   270   245

下风:170  195  215    245   280   260

时间:60    40    40      60     50     40

PS:广东地区适用(775无铅同样适用)

网友:
775的,我是做一个,挂一个,哇哈哈,现在不做了

网友(点评):
775,座子下面要割平。。。

网友:
创腾,群里也是高手。。。

网友:
果然是高手啊,很给力的换座子,这种主要还是看对bga的熟悉程度了

网友:
这个水平高.值得学习,学没试过.

网友:
不明白一点 问下楼主 怎么最后到了270度 还要245度加热40秒 不会时间长坏吗

网友(点评):
这是CPU座子,时间长也不会坏。要是换成芯片的话,有多少给你炸多少

网友:
请问楼主,上风嘴270+245的用意何在?

网友(2014-01-29):
有视频就完美了
到底是技术牛还是,锅好用啊!
腾哥为电脑而生,而且是电脑时代的枭雄!创世奇才!
老创 还是这样的牛

网友(2013-07-07):
没有尝试。下次没事情时候尝试下

网友:
功力不错啊·。。。有时间自己也弄下试试。。

网友A:
楼主这曲线很难捉摸啊,为什么后面要低些呢

网友(点评):
当熔化的温度到达了,加温的火力就不用这么大了。算是补温段与降温段,保证良好的焊接

网友:
高手向学习,,,要加1W分,,谢谢分享,,自己试试,,

网友:
谢谢分享,我自己也可以去试试了

网友:
我刚把个桥吹坏了,学艺不精呀!早点来向楼主学习就好了!

网友:
腾哥出品,必属精品,第四段温度是不是高了点?

网友B:
我土炮就能完美更换啦!比775更容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土炮就能完美更换啦!比775更容易!

有图有真相,光说没意义。嘴巴长在每个人上,所说的都不一样。但不可否认,比775容易换多了。

网友(2014-06-25):
腾腾好样滴

网友(2013-07-09):
引用 网友C:
有图有真相,光说没意义。嘴巴长在每个人上,所说的都不一样。但不可否认,比775容易换多了。

没有换过怎么知道比775容易呢?
其实1155我真的没有换过,但1156我却换了好几个!担保没有人能看得出来曾经换了座!

网友:
我们这里都没人换这东西。

网友D:
新款cf360不知是否比这款性能是否更好?我用的也是老款,准备再买一台新款!那位对新款评价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款cf360不知是否比这款性能是否更好?我用的也是老款,准备再买一台新款!那位对新款评价下!

新的我没用过,不大清楚。但我相信产品经过长时间的使用与改进,应当是越来越好的

网友:
高手啊,菜鸟学习了!

网友:
好东西啊。。向楼主学习。。下次有时间也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流曲线,有利于焊接。

莫非工厂里的回流焊也是这样的道理? 有时间试一下这个回流焊

网友:
只能对付板子薄的主板,要是厚点的不行了,

网友:
下风嘴280度跑50秒,并且跑两次主板都不发黄变色??你的温度不准的吧?

网友:
用*****F做过两次AM2的座子,没一次成功!楼主NB!

网友:
      改天拿客户的好板子换一下,感受感受

网友:
楼主这个是多少钱买的

网友:
原来BGA还有这得功效,我的360到了换个775的试试先

网友:
没试过,有空试试看。

网友(2013-08-11):
好多牛人啊,看样子我也该充电啦

网友:
楼主活用温度曲线,根据不同的焊接物料调整相应的温度曲线值,充分发挥了BGA效能,并将宝贵的成功经验分享给大家,值得称赞。

网友E:
楼主牛X啊 你的CF360用了多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牛X啊 你的CF360用了多久了

印像是11年基地搞优惠的时候买的。估计也近两年了

网友:
不错啊!!技术比较牛的了啊!!

网友(2013-11-18):
这可真的是学习了...

网友:
果然是高手啊,很给力的换座子

网友:
一直不敢弄CPU插座,这CPU插座的塑料能耐多少温度不知道,怕弄下给烤化了。。。看了楼主的下次也试试看,谢谢。

网友:
看到此贴惭愧呀,我还没换过CPU座呢。

网友:
向楼主讨教了

网友:
不知道BGA是会么东东的飘过

网友:
在温度到了能拿下座子的时候,是手工拿下来还是怎么拿下来的呢》?不懂,请教。

网友:
1150的座子,难度大很多啊 。

网友(2014-01-09):
我做775的座比换的成功率要高

网友:
cpu座子从未尝试过 看了帖子有点勇气尝试下了

网友:
攒一个,都是钱的问题。。。

网友:
工具好就是方便啊。。。

网友:
高手,BGA是我的梦想,纯玩,修电脑我是业余爱好

网友F:
资本到位的话也买台bga,不知道楼主的价格是多少
迅维客服
您好 目前CF360的销售价格是5200一台,返修台的具体参数信息请联系我,我发份资料给你了解下,QQ:2919279223 手机:18823372740.迅维BGA感谢您的支持。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资本到位的话也买台bga,不知道楼主的价格是多少
您好 目前CF360的销售价格是5200一台,返修台的具体参数信息请联系我,我发份资料给你了解下,QQ:2919279223 手机:18823372740.迅维BGA感谢您的支持。

网友G:
详解 高手
佩服你 我还从没试过累
这够成本吗
鑫
一个座子十多块钱,你算下够不够成本。
详情

网友:
没换过,去弄块旧版试下手

网友(2014-06-24):
群里也是高手。。。

网友:
现在这种1155的CPU座一般要多少一个卖回来的?

网友:
我们这里没人换啊

网友:
这个真没有弄过

网友:
很不错啊。。。。。不知道我的1156能不能也换一个呢。。。腾哥。。。唉。。。

网友:
学习了,原来焊接这么简单

网友:
不简单!我以前换过478的座子,这个没有换过

网友:
基地的设备不错,楼主测主板的时候CPU上不上散热片,CPU不会烧吗?

网友(2014-11-22):
真是高手呀。

网友:
我有一个1366的座子需要更换,哪位大师能指导一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
CPU座子我从来没有换过 估计干一次坏一次 我这里修板子看到座子坏了我直接都是说报废把换新版 看楼主这样换座子我也手痒了 下次干来看看嘎嘎

网友(2014-12-24):
我想说 楼主,1155的座子不刮锡膏能打上去吗?正常1155的新座子锡珠比较小且矮,我们这边都必须要和、刮一次锡膏才行的。要不打上去空焊

网友:
这种CPU座子没换过,收藏参考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确实是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图有真相,光说没意义。嘴巴长在每个人上,所说的都不一样。但不可否认,比775容易换多了。

师傅!~你的维修店在哪里?我正想跟换1155CPU座。

网友:
你们买的BGA需要校正温度吗?我说的是刚买回来的时候,我用的CF360T,我设置的温度比较好,如果按照说明书上的曲线,根本无法焊接完成,我是新疆地区,室内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详解 高手
佩服你   我还从没试过累
这够成本吗

一个座子十多块钱,你算下够不够成本。

网友(2015-01-28):
这座子换得真漂亮。我的BGA返修台用得少。

网友:
板材不错,如何保证板子不变形的?

网友:
焊接了几次  cpu座,成功率  50%.

网友(2015-02-28):
我现在这里有一个,针没变形,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加焊

网友:
这么经典的帖,好

网友:
到现在还没换过座子 有机会 找个 基本淘汰的板子自己动手试下。

网友(2015-04-02):
1155座子肯定比775座子好换,115类似478座,775的铁架子是不能拆下来的。

网友:
不错,哥也用360的

网友(2015-05-05):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曲线很难捉摸啊,为什么后面要低些呢

水煮开了,还要很大火烧吗?一样的道理

网友(2016-05-24):
昨天也焊了一个要高于240度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腾哥为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