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B470

楼主(2013-07-07):
lenovo B470 I3 HM65 集显
待机0.4   拆机发现CUP 供电管子 PU4401 烧掉
换掉后待机0.05 上电无显 PU4401 和 PU4405 特别烫
这机子CUP电压多少正常 什么问题啊
CUP供电芯片NCP6121也换过

网友:
是不是CPU坏了?换个CPU试试

网友:
换过了   而且我的CUP在其他机子上测试是好的
三个NCP5911MNTBG-GP其中一个
NCP5911MNTBG-GP有收到PWM 瞬间高电平,也有5V供电,开启信号EN也有,可是给上下管的G极没有输出
只不是这个坏了啊

网友:
意思是你CPU供电还是没修出来啊,换了芯片和管就查芯片工作条件啊

网友:
上电的电流是多少啊?

网友A:
待机0.05—0.3—0.7—0.5  集显

网友:
我也在修一本B470集显的,换EC后,电流0.16A左右,反复重启,3,5V一断一有,,51123发热,还没修好,应该是有电压没出来。一下继续,看能不能快点修好。

网友B(2013-08-06):
引用 网友A:
待机0.05—0.3—0.7—0.5  集显

这个电流你确定是cpu供电木有出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流你确定是cpu供电木有出么?

有两组  其中一组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两组  其中一组没出来

为什么还有一组没出来?找呀,这就是毛病所在地

网友:
求LZ 把这BIOS备份发上来吧,我正着急找。 我机器也是集成的。

网友:
我修的B470 这 PU4313   PU4312两个管跟烫。。但是能显示。。。

网友:
查条件吧。。

网友(2013-09-09):
修好了没,是什么原因引起烧芯片和上管的,我也遇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两组  其中一组没出来

你好,你的修好了没?我的原先不开机 没有35  发现EC 和65坏了,现在电流到0.6 也是CPU  PL4401靠近内存那组电压没有。你的修好麻烦指点一下吧。谢谢。

网友:
今天到一台B470独显 大短 拆机发现别人修过没修好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用烧鸡大法 发现CPU供电 大电容冒烟了 去掉后 电流之上0.8-1,3 可是不亮 望高手指点

网友:
首先你的待机电流不正常,换了还有0.05A,先别搞其它的,把待机修正常再说吧

网友:
没出来的那组电压就是问题,修好它后,机必好

网友:
手里也有这样一台机器,待机0.05不触发。没明显烧毁痕迹,头疼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这样的机,I/O和51123坏,换后,上电0.14 把BIOS芯片不上,上电0.01正常 刷过BIOS也换过芯片,只要BOIS芯片一上,51123就发烫。就变成0.14.

网友:
我手上也正修一台,拿来时待机0.38,是PU4401短路,换后待机正常,开机电流1.28左右跳动,无显示,摸PU4410特别烫,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2013-10-21):
你这个应该已经把CPU烧挂了

网友:
这种机器很头疼的 我这里HM65换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准备在刷个bios

网友:
先产生独显  再产生集显

网友:
电压 好像是 1v 多点吧

网友:
检查管子焊好没有,CPU好 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