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的接VGA不显示

楼主(2013-07-07):
清华紫光的显示器,驱动板是RTD2120+2025L,开机有LOGO,插主机没反应,跟没插线一样,是被雷击的,
淘了块乐华通用板帮刷好了程序,屏型号是HT170E01-300,开机背光闪下黑掉,换其他驱动板,能出背光,画面不正常,是程序不对吗?不接驱动板,我用镊子把5V加到ON信号那也是背光闪下,真是奇怪了?

网友:
直接改驱动板

网友:
驱动板是不是线没有接好,或程序不对。。。

网友A:
先测下屏供电,然后在拔了屏线看显示器是否白屏,不显示可能高压部分还有问题,供电不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测下屏供电,然后在拔了屏线看显示器是否白屏,不显示可能高压部分还有问题,供电不起

用原驱动板都能正常显示LOGO,就是插VGA线接电脑没反应,通用板接上去开机背光闪下,没ON高电平,是不是通用板程序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原驱动板都能正常显示LOGO,就是插VGA线接电脑没反应,通用板接上去开机背光闪下,没ON高电平,是不是通 ...

应该是程序不对,给卖给你通用版的人要一个就行了,我之前的一个三星的显示器没刷对程序直接开不开机了,你插VGA电源指示灯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程序不对,给卖给你通用版的人要一个就行了,我之前的一个三星的显示器没刷对程序直接开不开机了, ...

不亮,跟没插线一样

网友:
驱动板ON信号 往上测试 找到控制三极管 换掉 应该就好了

网友:
高压开关信号没跳对线,好好对下电路吧

网友:
多半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