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3T-C51 PS2 USB无5V供电 跑码C7 求高手

楼主(2013-07-07):
好不容易换了个UPS6103S8,供电都正常,跑码了,可又跑C7了,查得USB和PS2接口都没有供电,帮忙一下,都说下意见

网友:
咆线路吧,没有什么好办法呀

网友:
一般IO供电问题也会导致过不了内存。

网友:
IO的可能性大

网友:
lz  你的好了没?   我也遇见了  IO都换了 还是没办法啊。。

网友:
这个小八脚芯片4脚的开启好像受控于io,先换io试一下.

网友:
? 大家都这么说 ?楼主干好了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