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笔记本如何清空BIOS信息

楼主(2013-07-07):
SONY笔记本如果想对BIOS信息进行清空,去掉BIOS电池多长时间BIOS信息才能清空??  直接拿下电池10分钟左右是不是根本无法清空BIOS信息。

网友:
你是要情况设置 还是bios信息 如果是设置就可以 是bios信息就要工具来清空

网友:
因为本人笔记本按开机键 灯亮一下就灭,无法开机,我看网上评论 下主板上的BIOS电池可以,但是未说下多长时间,本人下了10分钟,但是不见效果。

网友:
那笔记本有问题了 自己可能弄不了

网友:
楼主想法要灵活一点!不要老是在那一个问题上纠结

网友A:
拿下电池还要短接一下,然后看看结果,不见得就是BIOS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下电池还要短接一下,然后看看结果,不见得就是BIOS的问题吧。

对电池座的两个电极进行短接吗!?!  我感觉应该不能是什么大问题,因为之前一晚用得好好地。

网友:
电池连接的二极管阴极对地短接一会儿就清掉了

网友B:
亮一下就关机,应该是供电部分出现了问题,不一定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亮一下就关机,应该是供电部分出现了问题,不一定是BIOS的问题。

是主板的问题吗?  还是 电源开关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