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用电池能开机 单用适配器开不了机

楼主(2013-07-07):
今天接到一个HP CQ40 单用电池能开机  单用适配器开不了机  上稳压电源有待机电流  但是不触发  适配器插口处电源灯也不亮   上网搜看大家都说刷BIOS   就刷了  但是没用  故障依旧  由于是新手 不太懂电路 拿到师傅那里  查了半天查到IO  找不到代用 就把IO个别脚加焊了下   然后插上适配器电源灯偶尔能闪几下  放了一下午直接没反应了   用电池也开不了机了   求高手帮忙!!!!

网友:
查ec是否得到适配器检测信号这个是关键

网友:
适配器检测信号ACIN 是关键  要查这个信号 还有就是适配器开不了机说明隔离保护可能没过这方面也要查

网友:
你这个问题就得查IO

网友:
刚修了台CQ45,就是适配器出了问题,屡烧隔离保护,浪费了我不少时间。
在本版下个图纸,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