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给我看看LG19的屏幕啊,不知道是屏问题还是。

楼主(2013-07-07):
让高手帮我看看啊。我这个屏啊。不知道怎么搞了 没更多东西做测试了。请液晶维修高手帮帮我哦。
补充:在不接任何主机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有时候会全部变白,有时候还会分一半黑一半白。
再补充下:开机全白,中间部分会慢慢变黑,越来越厉害。。。然后可能调到第一种情况。

网友:
屏线 我手里一台15寸液晶有时候这样  ,我拆开动一下就好了  我自己修主板用得一个

网友:
是屏坏了吧

网友A:
屏坏啦,不好修。
全黑和全白的屏一般好修,楼主这个修复的机会渺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坏啦,不好修。
全黑和全白的屏一般好修,楼主这个修复的机会渺茫啊。

刚弄了下 全黑啦。擦

网友:
接上电,全白,1秒后 黑屏,然后1秒后黑白,变色。。。。就这样的。求高手。

网友:
LG的屏坏的很多,但这个不一定是坏了,先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换屏幕线看看

网友:
先换屏线,再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还是不行,把主芯片和升压ic换了,还不行,扔了吧,屏挂了

网友:
换个屏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lg通病屏爱坏   不好修哦

网友:
这种情况第一感觉就是屏坏了,看下屏接口边上的三极官有没有烧的。第二感觉直接不用修啦。

网友:
驱动的问题

网友:
先确定一下是哪的问题吧,把故障范围缩小。屏电路问题?驱动板问题?屏线问题?电源及高压问题(可能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插下屏线试下 不行加焊显卡或北桥

加焊南桥,显卡,大哥他是显示器你叫他去加焊

网友:
屏自身的问题最大 和驱动高压屏线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吧

网友: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你试着在开机的情况下动一下屏线,看是否有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插下屏线试下 不行加焊显卡或北桥

先动动屏线行不、 不行再点屏

网友:
楼主先看看驱动板上面的晶振有没起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