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的联想z360二修机

楼主(2013-07-07):
今天同行拿来一台z360不开机的,打开看了看,没待机3V 5V,  3V有短路,好不容易把短路搞好,3v5v出来了,就想触发了。哎怎么触发都不开机再看看板原来IO的BIOS被拆了,没法了。马上找PDF,打开就看IO 的BIOS。PDF  IO的BIOS型号是w25x16a.手上没这芯片,就找一个w25q16的刷上去,能开机,可是马上就掉电了,怀疑是BIOS的问题,又刷一个w25x80装上去,结果也是开机掉电。现在不知道是BIOS的问题还是被上家拆件。谁知道z360的io  bios板上的型号啊,主板型号是DALL7AMB6EO

网友:
各位大爷求救啊

网友:
BIOS应该没问题,按上电掉电的问题去修吧。

网友:
碰到过换个芯片刷了BIOS,然后电流上不去的

网友:
期待解决问题的思路

网友:
广达代工的吧,看看有哪个电压没出来没!

网友:
谢谢亲们,机器已经修好了。被上家维修人员搞到主板短路,拆BIOS,烧电阻,经过1天半的时间终于修好了

网友:
IO 是it8502e   bios是25q32b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