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52板子通电烧南桥

楼主(2013-07-07):
NV52板子集成显卡  北桥是026-0674026 不触发前待机电流0.03,一触发就把南桥给废了,因此我都做了两个南桥,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请高手指教下

网友:
南桥的电压会不会过高了

网友:
不是南桥的电压过高,我今天查了 北桥旁边的大电感阻值只有80欧,我量了一块好板正常阻值有360欧,还是有短路,哎!!!

网友:
楼上的 各位 有没图纸的啊 发一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