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维修软件AMT64.Ver02 用这2种网卡制作

楼主(2013-07-07):
拽囡宝贝 图片提供的网卡是其中一种(图示第一张),BIOS芯片是PLCC32封装的,还有一种是DIP32封装的,使用DIP32的BIOS芯片是老主板上有的,若果坛友手头有现成的旧不妨一试,我用的就是这种,上图。

网友(点评):
这个芯片我有好多,等一下我也制作点内存测试工具贩卖一下

网友A:
刷写的程序和测试的程序???没有这些也枉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写的程序和测试的程序???没有这些也枉然,,,

去找 拽囡宝贝 发的帖子,他提供了程序。

网友:
什么意思,网卡跟内存有嘛关系,用网卡测内存吗?

网友:
一点都没明白版主说的意思。不太详细也可能是我外行。内存修复软件怎么要网卡

网友:
那个空闲的位置原本是用来做网卡启动的,现在就是把内存测试软件的写到里面去,要测试内存的时候把网卡插上,选择网卡启动就会引导内存测试软件了。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网友B:
我用第一张图上的卡!不能引导!不知何故!同一张卡能PXE引导!

网友(点评):
那个8脚的IC要刷配套的引导程序,CPU要支持64位的才行。

网友:
问一下楼主,网卡上的小八脚芯片BIOS也要刷程序吗????两个芯片都要刷上程序???

网友:
用网卡芯片启动检测程序?

网友:
啥玩意这事

网友:
好新奇的东西,首次见到,不理解

网友:
内存基本不修,不过还是收藏了,谢谢楼主

网友:
理论上默认启动顺序是主板BIOS,然后是PCI启动,网卡本身就是PCI启动的最佳载体,这种芯片还可以启动其他的系统,只要主板支持,BIOS容量够,比如很小的嵌入式系统等

网友:
我的怎么刷都是不引导

网友(点评):
什么主板?8脚和32脚IC都要分别刷

网友B:
93C46和39V040都刷了!还是不能引导!
下载回来的93C46程序用WinHex打开看没有任何引导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第一张图上的卡!不能引导!不知何故!同一张卡能PXE引导!

为何CPU要支持64bit?这种软件应该是16bit环境啊!

网友:
可否详细一些讲解

网友:
能不能再具体些这样我们也会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93C46和39V040都刷了!还是不能引导!
下载回来的93C46程序用WinHex打开看没有任何引导代码!

我的也是什么方法都试了, 就是不能引导。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什么方法都试了, 就是不能引导。不知道什么原因。

三种网卡都实验了就是不引导

网友:
引导挑板子的

用推介的技嘉GA-P35-DS3P
不能引导进AMT64
但一块杂牌VIA P5VM800板子
顺利引导进AMT64

网友:
版主发威了 留个名 收藏下吧 另外弱弱地问一句 检测出哪个颗粒坏了 怎么修呢?? 有教程吗??

网友(2013-08-15):
不知道没编程器如何写入,ttl可以吗?或者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用U盘引导启动可以吗?为什么一定要用网上启动呢,本人小白,希望楼主能详细解答下!

网友:
版主   你好  这个网卡rom  是dip32的    32针的rom 也容易找  可是这个 dip32的网卡也不是那么容易好像    找了10几个都不是  还有就是你的那个网卡芯片也不是8139 能替代的吧 ???  找了几个老辈子的 eprom   30针的   是那种红外线还是紫外线擦除的   不知道512kb的够不够  想做一个研究下一下

网友(2013-09-29):
绑定 不懂 继续学习

网友:
找个网卡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