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外显内不显

楼主(2013-07-07):
二修机,换南桥和北桥。现在现象是外按接正常,内接不显(或者暗屏),接上屏,有LcDvDD,有背光,有开启,屏差分线对地打阻值都正常,屏也有一点点光。(不是暗屏,也不是灰屏,就是有一点点光那种)换过屏线和屏了,确定是好的。求思路..

网友:
之前遇到过一台  干完显卡才出来的lcdvdd  然后就出背光  后来再换了排线 才亮机的。

网友:
加焊下显卡试试

网友:
我们这里也有一台同样问题的机器  也是CQ40  一开始是显卡的问题 加焊后显示正常  客户要换显卡  结果换完后外接正常  内接不显示  直接就是黑屏 没有任何反应   以为显卡的事 换了一个还是同样的故障   我想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了   楼主 修好后  告我声

网友:
显卡吧,这种机器一般都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前几天修到一个志和代工的板子,更换显卡后外接显示但花屏内接不显示,屏接口可以抓到EDID波形就是不显,后来看到是因为撬显卡红胶时把pcb的2条线给搞断了,这两条线是到显存的。

网友:
我这个机器是集显的,非独立显卡。屏接口差分信号直接进北桥 。难道北桥Lvds显卡模块坏?但是对地打阻值正常啊。郁闷啊

网友:
既然已经做过北桥了,建议你重新做一次北桥或更换试试,注意板的变形,充分预热一下。

网友:
什么叫有一点光?是屏有反应可是没有背光吗?

网友:
是AMD的吗,修到若干,全是北桥,不显就是屏线。

网友:
有可能是EC 的问题,

网友:
CQ40 问题一般都在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