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 S2 不跑码

楼主(2013-07-07):
内存 桥 总线供电均有                   CPU上管 G S均没电压     D有输入12V 换过驱动跟主控 故障依旧 求高手指导  全板无短路                                  不知道怎么上传不了图片

网友:
你要检测电源芯片的开启电压是否是高电平。

网友:
上个图片,瞧瞧

网友:
晕,你要测量PWM芯片是否有EN信号啊,就知道换啊

网友:
假如你怀疑是VCORE  没有的话!  先量VTT1.2V 有没

网友:
我知道检测电源IC的工作条件 前提没脚位 我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