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重装系统后打不开网页

楼主(2013-07-07):
请大侠指点

网友:
先看看 网卡驱动有没有上  然后卸掉浏览器 重新装一个

网友:
换个浏览器

网友:
网线连接上了吗?网卡有认到吗?驱动有打上码?

网友:
刚开始可以打开一会就打不开了    而且一调分辨率桌面背景直接称蓝色不知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