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检测不到硬盘

楼主(2013-07-07):
BIOS中无法检测到硬盘,其他条件都OK只是时钟芯片到SB的一组时钟有问题,当LOGO出现以前这组时钟是有100M的,出现LOGO后就没有了,经过检测这组时钟受控于时钟芯片1脚的CLKSATAREQ#,CLKSATAREQ#受控于SB,当logo出现以前CLKSATAREQ#为低,之后变为高电平,时钟芯片发出的100M时钟停止。
SB要满足什么逻辑关系才能发出CLKSATAREQ#?SB已经换过

网友A:
我看你换南桥吧 南桥SATA总线检测不到硬盘 信号停止 非即插即用硬件 开机是检测的

网友(点评):
上面不是说了SB换过了吗

网友:
硬盘没问题吧,把硬盘挂其他电脑上试

网友:
楼主可能没看到楼主说南桥已经换了  呵呵

网友B:
有可能硬盘坏了,要不检测一下硬盘。

网友C:
遇到不检盘的我一般都是看一下能不能检到光驱,如果能的话就测硬盘,换内存,不能的话就要看南桥,换EC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换南桥吧 南桥SATA总线检测不到硬盘 信号停止 非即插即用硬件 开机是检测的

南桥早已经换过了,我找了几块其他板子测试了,时钟芯片到南桥的这组时钟不管插不插硬盘都是始终有100M波形的,不存在捡不到硬盘即停止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不检盘的我一般都是看一下能不能检到光驱,如果能的话就测硬盘,换内存,不能的话就要看南桥,换EC了啊 ...

光驱是PATA总线,你说的我都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硬盘坏了,要不检测一下硬盘。

这个我当然试过了。。

网友C:
为什么会少这组时钟呢?是不是双桥的?看看能不能从北桥上接一个时钟过来?你说的检不到硬盘有没有卡LOGO的现象?有的话多刷几种BIOS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会少这组时钟呢?是不是双桥的?看看能不能从北桥上接一个时钟过来?你说的检不到硬盘有没有卡LOGO的 ...

谢谢你的回复,,la--3571p双桥的,我借过时钟可是不管用,现在已经修好了,一会发个贴单独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