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0A死机

楼主(2013-07-07):
联想C460A的机器,开机走到XP起动画面死机,(滚动条还没出来就死了)CPU,内存,显卡,全换过,都不行,那位师傅碰到过请指点一二。

网友:
进PE也是一样,都是走到XP启动画面死。

网友:
你就没提BIOS和南桥

网友:
换什么显卡,先考虑南桥或BIOS啊

网友:
BIOS换了,南桥还没呢。

网友:
风扇会不会加速?换南桥BIOS要降低版本吧

网友:
是不是CPU和桥附近的大滤波电容有问题呢

网友:
你安装下WIN7试试会死机不? 还会死机可能是网卡损坏或南桥出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的关注,问题已经搞定,换NH82801GBM好的。

网友:
厉害恭喜恭喜

网友:
进去PE模式试下·
还会不会死机··
不行动话·装一个安装版上去试下·
或者按照一个联想的正版系统·包你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