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20打印机这个东西叫什么?

楼主(2013-07-07):
如题:照片中灰色东西坏了,不知道叫什么,不有哪个橙色的东西叫什么。知道的告诉一下,谢谢了

网友A:
黑色的是定影膜,红色的是胶棒

网友:
本来不知道 的也认识了一下

网友B:
上面的是定影膜更换时要在里面加导热硅脂,下面那根一般叫定影下辊

网友:
恩,对,各地叫法不同,我们那边叫加热膜,这一套叫加热组件或者叫定影组件,你这个肯定要换的了

网友:
噢,谢谢了,不知道叫什么都不知道怎么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是定影膜更换时要在里面加导热硅脂,下面那根一般叫定影下辊

嗯,谢谢你,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C:
应该又是打印的时候连着钉书钉一起送进打印机里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又是打印的时候连着钉书钉一起送进打印机里面了。

哥们,真对,就是哪么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色的是定影膜,红色的是胶棒

自己用的,不能用了,就拆开看了一下,这个东西坏了,百度了一下也没找到,才跑到这求助的,同样谢谢你

网友:
定影膜,但是不太好换。

网友:
定影膜和胶辊,,,

网友:
定影器材吧。具体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定影膜,最好换进口的
国产的不耐用

网友:
黑色是定影膜。。红色的是压力辊。 官方说法

网友:
定影膜,和定影下辊,非常容易换啊,一起换完,买好点的也就百多块钱

网友:
知道了,谢谢大家

网友:
下辊,这你都不知道,你还修打印机?

网友:
★ 评选方式:

1、寻找最热房间活动报名;

2、根据评分标准进行筛选出最热的前200名;

3、由工作人员携带相关测试设备对前200名进行现场测试,核实报名数据;

4、根据测试核实后的数据排序,评选出最热房间。

★ 活动注意事项:

1、参与活动前,请详细阅读活动规则及相关条款。凡参与本次活动,则视为同意活动规则及免责声明条款。

2、活动主办方及合作伙伴的员工及其家属不可参加此活动,以示公允。

3、活动过程中,需要准确填写真实姓名、联系电话、家居信息资料。

4、对于任何通过不正当手段参与活动者,活动主办方有权在不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取消其参加活动及得奖资格。

期待你参与!

网友(2013-08-12):
定影膜,不贵换了就好

网友:
红色的叫压力辊,那个东西是不会坏的,你看到上面有痕迹不用去管他,黑色的是定影膜,换掉就好了

网友:
怎么这个版块没人气啊........

网友:
坏的叫定影上棍、红色叫下棍

网友:
上新膜时 棍上一定要涂好导热膏 不然问题很快就会出来的。

网友:
红的是定影下辊,黑的是定影膜,你的定影膜该换了。换的时候要加适量的定影硅脂,不能多加也别少加。

网友:
好换,就是换的时候要小心,要不然,新换的膜不爱转,膜还容易坏,把两边放点润滑膏

网友:
定影棍好换,就是哪膜不好弄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定影膜怎么加导热硅脂,这是个问题的.没有弄过的.

网友(2013-09-22):
把东西都拆下来了,还不知道什么东西。还发贴,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