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集成电路炸了。

楼主(2013-07-07):
长城ATX-300P4-PFC集成电路炸了。保险没有开路,那么还要检查什么元件那里坏了。还是直接换一个P1014A906集成电路就可以了。检查那些元件我是在路检测的,因为很多电阻和
二极管
。
Arch

网友:
芯片炸的,mos管也肯定挂了,检查一下,还有mos管的限流电阻

网友:
其实就是开关电路,PWM电路,给待机5vsb输出用的,

网友:
既然有元件烧毁必然要检查相关电路吧,该集成元件有些带有4.7欧保险电阻 烧坏必坏 没的烧了很多时保险都没烧

网友:
大电容 到开关管还有 反馈电路

网友:
这颗芯片经常坏,换个新的上去,再检查一下周边的元件就可以了,不放心的话可以串个灯泡!

网友:
检查一下芯片的启动电源电阻 开关管和限流电阻 电容 桥 光耦都要检查确保无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