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260 问题

楼主(2013-07-07):
cf260  到手2个月  实际温度和出风温度高了15-20度 。测温线 温度 也偏差了     买时候看参数误差+- 1  才买    还有时间 多少秒也不准   调时间 也乱跳   有时候会误差20秒  , 不知道就我这台这样  其它兄弟呢  有什么交流下  之前 没注意温度 高那么多  ,芯片爆了好几个

网友(点评):
测温线测到的温度也有问题?请问 是用什么工具来判断这个结论的?

网友:
实际温度跟显示温度的温差是可以调的,调高或者调低都可以。具体调试步奏我这边有图片教程。
我们资料上面的参数误差是指控制误差。是设定的温度,跟显示温度之间的温差。
时间不同步是正常的。由于你上下热风设置的温度不一样,整组曲线的工作时间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每段设置的时间只是到达设定温度之后保持的时间。整组曲线工作时间是每段的升温温度除以3在加上你设置保持时间的总合。
实际温度调试步奏可以加我QQ:2859580537

网友:
这样啊,看来机器设定还是有问题,带蜂鸣器吗?

网友:
我的360也有这个问题呢,比如跑到第3段了,上部进入桃花汛3段,下部还在2段,时间差个15秒左右呢,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芯片可以动的时候  测温线测得温度在230左右 求解

网友:
测温线测出来的230无铅融化温度是正常的,我们是在开放式的空间测温的,不是在回流焊那种密闭空间工作的,测出来的温度肯定要高于理论上的焊锡熔点。

网友:
也有这样的问题,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