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顶星F-N68SM战斗的一天(连续的战斗长达9个半小时)

楼主(2013-07-07):
  今天早上收到一块顶星的F-N68SM主板,老手续,上电测试,诊断卡跑00,cpu供电正常,有复位。我遇到这种情况先换cpu,对板子呢,有的cpu能跑,有的就是不跑。换了3,4块 。还是不跑,这还说什么下手查,  上假负载,内核电压,VTT电压,复位,PG信号。一切正常,这就有点纳闷了,cpu的工作条件都有了啊,无思路了。开始蒙,嘿嘿,全板查供电,各项供电都正常,这是想到了内存,比如说精英主板,这种板子就是内存不正常无复位,或者不跑吗。上假负载测量,主供电正常,?时钟有点低,0.43V正常都都是0.6v~0.9v之间,当然不排除有的板子这样的时钟也能正常运行。开始动手加焊内存槽。无效果,此板的内存线路直接进cpu座子的。

  无需废话,加焊,焊完测量时钟上升到0.72v。可以接受。上cpu,晕还是不跑,这种情况只能怀疑数据方面的问题了。上cpu假负载测量地址线,阻值正常。尼玛,再次陷入僵局。正好来活儿了,放到一边,修了3个显示器,几台主机,装几个系统。磨磨蹭蹭到下午2点多了。重新拿起,尼玛老子和你干上了。
  上电,一样情况,COMS放电,有的时候放放电也能恢复正常,都是在论坛上看前辈的血泪史啊。怎么办,上测试卡打阻值。先排除一下桥在说。阻值正常,桥这东西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要动。这玩意儿又靠经验还靠人品。更别说我店里那台BGA残次品,发热头一边发红一边还无反应。旱桥的成功率直线下降。
  这种情况按照大家来说就该刷BIOS了吧,呵呵,修板子这种活计70%靠经验30%高感觉。我总感觉不不像BIOS,拿起来仔细观察吧。修板子细心很重要,这不我还真发现不对的地方,内存,和cpu座子下风枪吹过的引脚焊锡有塌陷。这板子的cpu座子针脚从背板出来的。
  马上下手,拿上我宝贝的烙铁,加焊,cpu座子底下的针脚很稠密,很不好加焊。无意中发现个好办法。(先用烙铁在针脚那整出一个大的锡团。加上助焊剂。多抹点。打开风枪,让锡团时刻保持融化状态,加助焊剂可以防止它一粘好几个针脚。用烙铁拖动锡团滚动。让每个针脚都沾上焊锡。确保每个阵脚都沾上焊锡后,锡团挑开。用风枪慢慢加焊让焊锡更好的融化到每个针脚。)记得清理干净哟,别一会儿短路了。 加焊完成,冷却。
  上电,功夫不负有心人。跑码了。呼呼松了口气啊。尼玛又跑到C1去了。C1不过内存。因为内存针脚也有塌陷,好嘛用同样的方法把内存槽针脚全部加焊一遍。(这个不用滚锡,密度小,一个一个来,滚锡在这不好使)。测试还是不过,换内存也不行,无法再次上测试卡测量,尼玛时钟又跑回0.43v去了。天啊!!!!!!
  难道还是cpu座子?再次加焊座子,加焊内存槽。没用,这怎么办???内存槽——到cpu座子——到桥芯片。这种情况一可能是BIOS,二可能是桥。还是靠感觉,上次不是BIOS这次也不管他。我比较认死理儿吧呵呵。上我那惨不忍睹的成功率的BGA,加焊桥。
  苍天啊,大地啊,上电代码一路狂飙,上屏。挂硬盘,进系统,一切正常。拷机半小时从新启动照样正常。一看表到下午8点多了。这板子真是修的我身心疲惫啊。总结经验(感觉)(细心)真是很重要。 写的好累啊。不发泄一下不行啊,修的头痛,与君共勉,你懂得!!!

网友:
遇到这种板子我也没法修啊。现在才修20几天板子感觉身心疲惫啊,遇到你这种板子我只能呵呵了

网友A:
有同感,今天修个精英的板子,也把我累趴了,原本就是个无桥供电,换个RT9218就好的,偏偏手头没有这个,只好查找外围条件,最后翻遍所有料板,在一块同样是精英的板子上面找到个,换上去还是一样,悲剧从这里开始...一番忙碌无果之后,又重新仔细分析图纸最后确认还是这个RT9218,在同行那里拿一个换上之后,哗啦啦跑马了

网友B:
没办法啊,一下子来了13块儿板子,修好4块儿,死刑5块儿还有个华硕的正在头疼.还剩下富士康的,梅杰,翔升.没看呢

网友:
省略好多步骤没写,字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啊,一下子来了13块儿板子,修好4块儿,死刑5块儿还有个华硕的正在头疼.还剩下富士康的,梅杰,翔升.没看 ...

给的板子都是不好修的板子,还有怪问题的板子只能说干这行天天都是晕晕的。尤其是新手没法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同感,今天修个精英的板子,也把我累趴了,原本就是个无桥供电,换个RT9218就好的,偏偏手头没有这个,只 ...

桥没供电,不是一般不是八脚电源IC就是场效应管儿。主要查5v目标很明确的啊,要不就是线路被割断。无供电时最好修的。

网友:
 修板能锻炼人的耐性

网友:
真够头疼的板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
NV单桥的板子,桥的问题多多,修复率很低

网友:
对 楼主很有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