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LX V2主板跑00 98 96维修一例

楼主(2013-07-07):
在论坛潜水这么久了,也没有发一点有建树性的帖子,希望此贴可以给有需要的朋友们一点启发,也希望朋友们都给点点分,新手发帖不容易,大家捧捧场吧。好了,闲话不说了,上图:
拿着这块板,我真还不知道怎么下手,首先测了一下几大供电,全部正常,换过内存和CPU还是涛声依旧,接下来,没办法了,上论坛来逛逛了,一搜,这个故障还真不少,有说加焊SB的,加焊CPU座的,也有说分压电阻的,还有说822排阻的。。。都没有下文了,冷静下来思考一下,南桥和座子我已经压过了,内存供电分压电阻法我觉得应该不是,此版在看过相关资料之后确认在不过内存时1.2V是正常的,之后正常是1.5V,接下来就是822排阻了,但此板822排阻如此之多,我又没图纸,全部代换不现实,后来我在一次换了内存时候偶尔一次可以亮机,立马测试内存工作条件,VTT0.9,总线3.3,VDD1.2,SPD都正常,只有内存时钟为0V,正常应为1.1V左右,这下转到时钟这块,由于没有示波器,只有采用代换法了,代换此芯片和傍边的822排阻,还是一样跑96,维修到此陷入困境。点燃一支烟,让大脑休息一下,抽到一般的时候,忽然想到,BIOS芯片如果不正常,会不会引起无内存时钟呢?说干就干,立即甩掉烟头,拿起万用表测量八脚怪,这一查就查出问题来了,3脚始终无电压,仔细一看,连接3脚的是一个822排阻,就是躲在BIOS芯片座和PCI槽中间比较隐蔽的地方,真不容易发现它,果断换之,故障排除了,此机已经修复一个星期,无返修!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P5系列的华硕板子,都是822排阻的问题。但是要看故障情况来判断,像楼主这样想到BIOS的,我还没想到呢,我一般都是有复位不跑马的故障多,

网友:
很好很强大,感谢楼主的经验,以后遇到这种故障又多了一个思路了

网友:
3脚是WP#吗?BIOS写保护?

网友:
BIOS芯片是W25Q8VA,好像是这个型号,记不清了!3脚具体也不了解是什么功能脚,记得修好之后测量是有跳变的电压,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万用表坏了。昨天我才换表笔

网友:
谢谢啊。这个较特别 a

网友A:
我遇到的问题是,都是南桥虚汗问题,下了重新植上就OK,一般问题是跑码有时候正常,有时候卡D5,有时候不跑码,重新做南桥后OK,发热量太大了NH82801GB

网友B:
哎,此板我也修好过,不过遇到DO,98,CC循环跑的,也修好过,大部分为822的排阻问题

网友C:
这经验不错,很多人都没有解决,给你解决了,估计你发出来,遇到这问题,很多人又可以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经验不错,很多人都没有解决,给你解决了,估计你发出来,遇到这问题,很多人又可以修好了

我这也是没办法,灵机一动,瞎猫碰到死耗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此板我也修好过,不过遇到DO,98,CC循环跑的,也修好过,大部分为822的排阻问题

不是循环跑的哦,就是开机00 98 96定在96了,而且在跳这三个码时候好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的问题是,都是南桥虚汗问题,下了重新植上就OK,一般问题是跑码有时候正常,有时候卡D5,有时候不跑 ...

是好发热的,温度估计50度+,其实我也做过SB,只是省略了,免得大家走弯路

网友D:
楼主我问一下他那个时钟在哪里测量有、1.1v哦

网友:
我怎么在主板上测量没有看到1.1v啊    只有0.5v左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问一下他那个时钟在哪里测量有、1.1v哦

此板采用DDR3内存,内存时钟在50脚就可测到

网友:
学习学习,华硕板子啊,头疼,小部件损坏情况很多。

网友:
是呀   华硕这个板子 容易出这个问题。 不知道822拍阻值   你那有没有的卖/

网友E:
楼主,这是华硕板子的通病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是华硕板子的通病啦,

是不是通病我不知道,只不过我一般不以几块板子是同样故障就称之为通病!毕竟坏的地方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内存不上时钟,跟BOIS有什么关系?时钟上了,上复位,CPU才开始到BOIS的片选信号。怎么没时钟跟这个BOIS有上关系。。。想不通呀。帮忙分析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