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郁闷致死的东芝L536

楼主(2013-07-08):
    电脑城没什么生意,最近都一直在啃同行拿来的主板。上午来了一个客户,同事接的,说是没有声音。而且客户说他让自己的朋友弄过了。说是声卡芯片的问题。同事接机,开机进系统,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发现音频设备DHIxxxx,在控制面板上面的小喇叭是灰色的,调不了。下面是各种用上的招数:装官方声卡驱动,xp安装版本,克隆版本,WIN7 32版本,升级官方BIOS........但是,那个小喇叭一直都是保持灰色状态,岿然不动。(顺便说下,客户已经留机在这,人走了,过几天来拿)
     拆机换声卡芯片,问题依旧,量声卡工作条件:供电正常,时钟正常,复位——2.2V.这个不正常。往前走,查南桥,但是上面标的电阻元件主板上面没标,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将南桥周围的红胶去掉,加焊试下。结果悲剧来了,完事后开不了机了,量开关机键:3.3V------0.46V来回跳变。这个主板待机下没有5V,只有3.3V,而这个3.3V也是不停的高低跳变。难不成南桥坏了?不至于吧?为了保险起见我把南桥拆下来,然后量待机电压,问题依旧,电压上下跳变,看来不关南桥的事。从电路图上查系统供电芯片的条件:
TPS51125的其他条件都正常,3.3V的开启不停的高------低跳变,换过芯片,问题依旧,3V 5V 的对地阻值都正常,接着查这个开启信号的来源:
查到这个芯片,供电,开启都正常,就是第一脚输出不正常,电压从0.46-----3点多来回跳变。从料板上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个芯片,换上后输出电压将近5v,待机下3.3V正常输出。接上电源,开关机键,心情激动的按下开关————没反应?在按,还是没反应!!!看来问题有点大条啊。今天出门没看黄历,相当的不顺呐~!不会南桥真的坏了吧?应该不会呀,我对自己的BGA还是很有信心的。慢慢查工作条件:开关键到EC ,EC的供电正常,时钟正常,按下开关也有3.3的EC_PWRSW#跳变,但是RSMRST#这个电压始终不出来,EC也收不到SLP-S5和SLP-S3 .实在不想再去换这个EC了,况且手上也没有,看了眼旁边还有几台机器要弄,就打算先把这台放着。装上CPU ,内存。突然好奇想在试下能不能开机,插电,按下开关机键:同志们!是的,它开了!它真的开了!电流跳变非常完美,接上显示器顺利亮屏!我激动的那是内牛满面啊。我要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春哥,感谢芙蓉姐,感谢凤姐,感谢苍井空......激动之余觉得奇怪,怎么又能开了呢?拆下CPU在开机,无动于衷,装上,开机,一切正常。再拆,问题依旧,再装,完美亮屏!*脏话*,神马情况啊?再拆CPU,不行,装上,开机亮屏。反复4,5次都是。算了,不去管这个问题了, 能亮屏就好,进系统看看有声音没。
      事情没有我想像的那么好,那个小喇叭还是灰色的,不能用。再测声卡的工作条件,发现南桥给它的复位还是偏低,我咬了咬牙,把心一横,把南桥换了,然后开机,进系统,怀着激动的心情点开那个小喇叭,苍天呐,大地啊,它终于不再是灰色的了,打开客户收藏的歌曲(阿杜的),播放一首,阿杜那破锣般的声音听起来非常完美..........这台折磨我N久的机器总算搞定了......

网友:
更正一下,一开始设备管理器里面音频设备是:ATI  HDMI  AUDIO   。这时的小喇叭是灰色的。

网友:
你说的这个设备是hdmi音频输出,把他禁用也是有声音的。。。

网友:
东芝有些机器好像不插CPU不加电

网友:
诺诺地问下 南桥给EC的S5 S3信号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是持续的还是有高低跳变的

网友:
压根就木有电压,一定要上CPU才能开机,我晕!

网友:
东芝 l500系列的就这样   不装CPU不开机   你早在论坛搜下 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网友:
呵呵楼主我表示对你的说的不装CPU没南桥电压感到好奇!!!!还有我觉得楼主走弯路了!!!!要是我的话我会直接给网卡做个复位!!!!这样不是要简单点吗!!!!呵呵个人意见!!!不要见怪!!!

网友A:
楼主您好,我想问一下,既然待机没有5v,但产生3.3待机的开启信号的U6960供电 +v5LA 是什么东西?

初学,见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我想问一下,既然待机没有5v,但产生3.3待机的开启信号的U6960供电 +v5LA 是什么东西?

初学, ...

VREG3  VREG5是待机下就有的3L ,5L ,线性电压,并不是我们所说的3V,5V。这个你知道系统供电芯片的工作原理就了解怎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