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 AIT 独显 很变态的毛病

楼主(2013-07-08):
碰到大难题了,需要大伙帮忙参考分析一下到底啥毛病 机器的LDO 线性电压 3.3V  5V 正常。就是没有产+3VALW +5VALW 产生 待机芯片用的是TPS51125 1脚,6脚EN 无电压。。。EN 最终信号来自于。EC 15脚 15脚为可编程引脚。就是说BIOS 参与开机。有BIOS 程序来定义引脚功能;此机器先产生LDO 电压。然后。给EC    EC工作正常后调用BIOS程序。。然后EC 15脚会产生一个s5_enable     来开启 +3VALW +5VALW 也就是说。。这两个电压只要上电,而且EC .和BIOS 工作正常的话就会产生。目前我就是产生不了这个电压 。。。。。。。
          我查了。EC 供电       EC 时钟  EC复位  此机LID_SW 要等+3VALW 产生后才会有电压。。所以目前这个电压为0V    不用管他    ACIN 正常   BIOS 和EC  的通信线路也正常  。     刷过BIOS  不止1个。。起码刷了6次可以肯定的是不是BIOS程序引起。。。用示波器测量过  BIOS 芯片1脚 有连续的片选信号 2脚有信号。。6脚有时钟信号 3脚为低电平 5脚为低电平。     已经替换过EC     已经替换过保护隔离芯片。。  测量EC 有时钟信号。不放心又替换了EC时钟。。包括谐振电容。。。。。  直接给TPS51125  EN  引脚高电平 TPS51125 3v 5v 输出是正常的。。。现在该查的查了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查了。。。请高手们指教  多多指教啊。。。还有那里是我没想到的。。。。。请发表意见

网友:
bios3脚低,不对吧。。。

网友:
我也感觉不对。但是我对其他型号的DELL 在待机状态下测试。也是低电平。我发现BIOS 3脚的一个100K 上拉电阻无穷大。换了还不工作一样

网友:
想替换一下BIOS芯片。但是找不到同型号的。有什么可以替换的没

网友:
没人帮忙啊

网友:
没人帮助很失望,刚刚又看了自己的贴,发现了一点端倪。在我强行开启3V 5V 时候。电流感觉有点偏大然后再下来。而EC 15 脚为s5_enable   是为南桥开启待机电压的 。如果南桥有短路可能引起EC 保护性关闭。。接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