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发觉有点异常了,是继续用还是更换呢?

楼主(2013-07-08):
朋友的笔记本老师经常发生死机现象,检查发现硬盘有问题,朋友舍不得更换,后来索性完全启动不了,硬盘挂了。文件也拷贝不出来了,大家出现这种情况是继续用还是更换呢?

网友:
那要先确定是硬故障还是软故障了.

网友:
悲催啊,舍不得换硬盘,万一有重要数据哭都来不及。。。

同意。果断换啊。没多少钱。

网友:
现在硬盘这么便宜

网友:
想继续用也行,前提是备份好重要数据。

网友:
都已经挂了,还能继续用吗?

网友:
不要犹豫,果断换新

网友:
尽早把数据拷出来   等下找不到盘 有的你哭了

网友:
备份资料吧

网友:
这种都不换,你朋友可真省钱了,现在硬盘也不贵,换一个呗

网友:
硬盘有坏道,扫描一下,将坏道隔离,照样用。

网友:
果断换。不然要哭哦。

网友:
也可以用分区软件把有坏道的那一块切出来不用啊。跳过它也就不会出现问题了

网友:
硬盘都启动不了,不换新你怎么使用???

网友:
是买到二手盘了吧

网友:
果断提前考一备份,然后把这个用到彻底报废~!~

网友:
只有更换了

网友:
现在大家可以申请一些网盘,先把重要资料备份。然后看看硬盘属于哪种问题?能不能修复?换不换由主人决定。

网友:
换新的也不贵啊

网友:
有重要文件及时换最好了,现在硬盘也不贵

网友:
我呢总合一下,首先判断是硬故障还是软故障,硬的比较麻烦,软的呢如果多的话割点一点,少的话就屏蔽点
但是为长久考虑的话建议还是换掉

网友:
你会哭得很有节奏

网友:
直接更换吧 只要是硬盘故障基本上修好了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發現有問題時就要買一個備份,再接著用到死.

网友:
楼主 硬盘都挂了 还可以继续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