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M2A-MX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3-07-08):
前两天有个客户电脑一开机没一会就自动关机  拿到我这里来 修  后来我拆下主板 简单测试了下 发现基本正常   就当是CPU硅胶没有了打了些硅胶  然后放的台子试机几个小时  都很稳定    然后就装回机箱里让客户拿走了      昨天那客户又拿来了 又是开还没一会又关机了      然后我再次拆下来放在台子上测  又是正常的    真心不知道是哪出问题了  ???难道是机箱的问题

网友:
机箱上的开关看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看看电容还有爆开的

网友:
可能他家的电源线?

网友B:
叫他把键盘也带上.

网友:
有可能是开关问题,

网友:
先开始也考虑过的了所以他电脑拿来的时候我特意把电源线拔掉了用螺丝刀短接开机的 但是也会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容还有爆开的

这个绝对不会有的啦我有看过的没有爆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叫他把键盘也带上.

  ...这不会是真的吧..这是组装机难道..估计应该是普通键盘不会有功能键吧..

网友C:
你试机时用的电源是不是他自己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试机时用的电源是不是他自己的?

先开始用的是我的电源  后来发现正常了 在把他的电源从机箱了拆下来用了他的也是正常的

网友:
直接上门服务,看到故障现象便可下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先开始用的是我的电源  后来发现正常了 在把他的电源从机箱了拆下来用了他的也是正常的

装进机箱马上就不正常是吧?

网友:
最近天气热,温度很高。你把板拆下来测试温度上不去,装回机箱之后温度会持续上升的。建议加强机箱内部散热,把桥上面加个小风扇,一般就不会关机了,你试试啊,好了说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进机箱马上就不正常是吧?

不是的了装到机箱里正常了两天  现在又不正常了我估计装上去说不定又正常了

网友:
会不会是机箱的问题?

网友D:
14楼的给了我一点启发 我今天把主板放到机箱里面把盖子盖上 然后开机用鲁大师压力测试 还没一会就关机了CPU温度高的吓人.....然后我换过我的风扇从新涂抹硅胶   再次试机   还是没一会又关机了   然后我换了一块CPU用他以前的风扇 结果温度正常 用压力测试10分钟一直最高  55°左右了   看来是CPU的问题啊这怎么办....但是CPU又是好的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发热量巨大啊怎么解决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4楼的给了我一点启发 我今天把主板放到机箱里面把盖子盖上 然后开机用鲁大师压力测试 还没一会就关机了CPU ...

很简单,我最近遇到过,5000+的U和顶星940的主板,待机温度100度,后来换一块4000+的U好了,稳定65度!之后我又上5000+,开了一下设备管理器,居然是CPU没有识别,有感叹号,安装好驱动,打开主板的凉又静功能,好了,稳定在65度不关机了

网友:
LZ,好了给我加点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很简单,我最近遇到过,5000+的U和顶星940的主板,待机温度100度,后来换一块4000+的U好了,稳定65度!之 ...

  这完全是两马事啊..那个 4200+的CPU识别到了的    最后我和客户说把机箱两边盖子打开  然后风扇对着吹 现在基本正常了不会关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完全是两马事啊..那个 4200+的CPU识别到了的    最后我和客户说把机箱两边盖子打开  然后风 ...

事肯定是两码事,没有绝对相同的,只不过给你一个思路而已撒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网友:
这本来就是U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5000+的 算是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