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箱不通电

楼主(2013-07-08):
一台金桥TF-803不通电了,求参数

这个变压器怎么代换?

网友:
找相同型号啊

网友(点评):
杂牌,看不到型号。大哥,看的到型号也就不会来求助了。

网友:
这个音箱还是保内,但我觉得小问题返厂时间太长,想给别修一下。上面有很多胶封着,有些地方不方便测试,初步判断为变压器坏,在没把握前不想开胶,不然不能返厂了就要赔个音箱给别人了。

网友:
看可以改电源不?变压器不好找。不行就返厂吧。这种事吃力不讨好。。。。

网友:
这种小音箱没有维修价值,很闲的时候可以搞搞。

网友:
看下那芯片要多少电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变压器12V的。。

网友A:
我刚修了一个,这种2.0有源音箱变压器一般是9V的,再经桥式整流后变成12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修了一个,这种2.0有源音箱变压器一般是9V的,再经桥式整流后变成12V左右。

嗯,换个试试,不行就给他改电源,反正快过保了。

网友:
金桥问题太多了 我的也是这样的

网友:
不存在代换,直接改电路吧,这个比较简单的。

网友:
进来学习参观

网友:
结帖!
     由于在保,不想动,还有主要是怕变压器坏,后来看一些资料别人说开关变压器一般不会那么容易坏,坏次级的二极管是电流过大。找了一支12V1A的电源接功放板正常,又动了修的念头,修不好大不了用这个电源换。
      拆下这个肖特基二极管SB3100(3A/100V),其它地方无短路,通电,测主电容有300V直流,证明整流桥等高压部分是好的,变压器无输出。从液晶电源板上找了个31DQ06(3A/60V)装上,通电测电源板有11.8V电压,再接上功放板,连上线,放了一首《勇敢的心》,不错,没问题,到现在20分钟了,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2014-10-19):
流弊啊流弊啊

网友:
这是开关电源,变压器不容易坏的。找个通用电源代换吧。其实修也简单,

网友(2014-12-17):
输入输出电压相同,功率大于或等于原变压器就行。

网友:
变压器只要不漏电,不会坏。不用怀疑变压器

网友(2015-01-25):
找个12V环牛安上看看是不是他的问题。

网友(2015-09-22):
通路了,不是二极管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