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待机,不触发的asus x43s

楼主(2013-07-08):
接了个asus x43s的机子,这个机子是2011年出的,现象是待机0.01a,按开机键不触发,拆出主板,测量有待机3和5,开机键有3.3,也有拉低动作,后来我测量bios,发现bios的7个脚都有3.3v的电压,除了第4脚接地为0,其他都为3.3v,而且这个bios是挂在io芯片上面的,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bois已刷过,EC也更换新的啦。

网友:
由于找不到图纸和EC的PDF,所以不知道哪 些脚的信号是给南桥的。32.768也起振。

网友:
1 2 5 6到南桥

网友:
这机子的IO是什么型号的呀?兄弟不触发,先查IO的待机条件,如时钟,复位,ACIN.休眠检测.一个条件都不能少.不要那么快就去换芯片哦,

网友:
EC 的引脚定义有不,看看EC跟南桥的交换数据有那个没出

网友:
IO的待机条件,如时钟,复位,ACIN.休眠检测.这些我都查过了,这个EC是8572E的。我拿 了一片一模一样的板一个脚 一个脚对着好板量的。

网友:
我把每个脚都量了,而且还把每个脚的 电压都用笔记下来。然后,再去跟坏板对比。发现19  56 67 70  112这几个脚的电压不对。但是找不到PDF,又不知道这些脚是干吗用的。

网友:
关键是我找遍各个论坛都没有这个图纸。而且,我也不太清楚那个笔记本用的是这个EC。

网友:
IO是一样的不同的机子引脚定义也不一样的。GPIO是随BIOS而改变的。

网友:
我现在想换个桥 ,但是又没有十足的把握。

网友:
  给我感觉BIOS电压不对  2 5脚应该是0.几   你看看一脚你开机有没有拉低动作

网友:
BIOS没有任何动作。

网友:
BIOS电压不对吧,怎么那么多脚都有3V

网友:
但是,我拿好板对比过,好板的BIOS也是除了4脚没电压以外,其余的都有电压。

网友:
楼主,不要换南桥了,我也有一片,换了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A:
不会吧,你换了还是一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你换了还是一样的啊?

那会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B:
查BIOS  片选   输入 输出  时钟  RSMRS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查BIOS  片选   输入 输出  时钟  RSMRST#

我拿 好板对比过,好板的BIOS和坏板是一个情况。我把好板的BIOS换过来也还是一样不触发。其它的几个条件因为没有图纸可查,我也不知道是哪些脚。但是我跟好板的EC脚一个个去做对比。只有几个脚的电压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拿 好板对比过,好板的BIOS和坏板是一个情况。我把好板的BIOS换过来也还是一样不触发。其它的几个条件因 ...

你的 BIOS 是在EC下面还是南桥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