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L2282显示一闪就黑了,指示灯也灭了

楼主(2013-07-08):
长城L2282显示器,故障为一闪就灭了,指示灯也灭,开关没有用。拆开目测无明显坏件,上电(不接灯管和屏)指示灯亮时,5V和12V正常,指示灯不亮时,5V只有0.45V,12V不停的7到10V跳变,换过电容,开关管(测到开关管有点反向漏电),故障依旧。换光藕及10UF 50V电容后,显示器正常使用了几分钟后故障又重现了,求助一下

网友:
先接个通用板确定一下是电源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
电源输出滤波电容根部注意。有没有一种胶。  有的胶也会造成此种现象

网友:
查电路初级,有没有限流保护

网友:
绝对是电源板问题撒,有时不接驱动板时也会出现5V只有0.45V,12V只有8V左右,而用肯定是主电源部分,不是升压部分,我上个图大家帮我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