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显示器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3-07-08):
今天接到一台显示器宏基的型号是ADE1,按指示灯不亮,频幕没反应但是量的电压5V12 v都有按键上面也有3.3V电压按键是好的  但是就是指示灯不亮!新手修显示器没招了  哪位大侠支点招?!!!谢谢

网友:
换个驱动板

网友:
信号板问题

网友:
先换换通用板试试,确定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