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三极管二个极粘在一起

楼主(2013-07-08):
开关三极管二个极粘在一起怎么办。是不是把电路板铜柏弄开来,这样不是把电路板破坏。我想这样做不知可不可以。因为那些锡质量差,所以用吸锡器,吸不走。

网友:
吸锡线拖下

网友:
用手术刀中间切断

网友:
会不会破坏电路板。

网友:
不会的   你注意点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弄到可以看到铜柏

网友:
锡丝质量好的话,上满锡,充分加热,猛一抖板子,肯定分开,毫发无损。

网友:
用做BGA专用的桶装焊锡膏,沾多点,用吸锡线一带,就搞定了,我经常这么干。

网友:
加点松香上去就会分开.

网友:
加松香就可以了,如果还有连着就划开它,保证不短路就行了!

网友:
用马蹄形的烙铁比较好搞定!

网友:
用美工刀把铜箔断开就可以了  显示器该高压板经常做的

网友:
用刀割开就行不会损坏线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