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125WH2 屏电路求助

楼主(2013-07-08):
LP125WH2屏暗。
测试发现图中画圈处芯片发烫不知道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请教

下面是此芯片的标识与初步量到的线路走向
4.5脚到屏上的AVCC

升压芯片用的是TPS61187

网友:
先把电感换了不行再把周围的电容先换了,不行的话就是升压芯片坏了

网友:
己确定为此芯片 坏,改电路板上去后正常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