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0IN.接充电器黑屏。求教谢谢

楼主(2013-07-08):
华硕 K40IN.接充电器黑屏。求教下,一接适配器就黑屏,有时候等1.2分钟才黑,黑屏时候,电脑运行正常。要先让笔记本休眠,才可以在亮起来,亮1分钟左右又自动黑了。不是设置问题。适配器不是原装的,机子是19V 3.42A     现在用的是19V 4.7a...

还有就是,不接适配器一切正常,不黑

补充下哈,刚才试了下外接显示器正常,亮度调高了就黑,请问是什么问题,LED显示器

网友:
接个高压板上去·试下·
看下是灯管还是高压的问题吧

网友:
谢谢,不好意思,刚才说错,显示屏是LED的,,手里木有高压。请问下,有可能是适配器的问题嘛

网友A:
很有可能是适配器的问题 不能换个试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是适配器的问题 不能换个试下吗

。谢谢。就是手里头没现货,要调货。现在3.42比较少了。。补充下哈,刚才试了下外接显示器正常,亮度调高了就黑,请问是什么问题,LED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