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AMD790MX主板,灰线PG对地阻值无穷大,怎么修复?

楼主(2013-07-08):
上诊断卡复位灯一直闪

网友:
atxpg 短线了呗 跑线看看

网友:
跑线和 熟不熟悉没有关系,,你不熟悉 就要查图纸吧

网友:
哈哈,直接连到南桥旁边去,有图纸最好搞

网友:
楼主要干好 得加把劲噢  好好用心跑跑看 不管结局如何 都会有收获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