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CG的芯片用什么芯片可以代换啊??

楼主(2013-07-08):
今天接到一台海尔T6的电脑北桥电感对地只有0.3于是我马上把上下管拆了还是一样,最后把北桥供电芯片拆了对地正常了但是不知道FF=GG用什么芯片代换想问问看有谁知道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换,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只要前面的FF一样等号后面不一样的芯片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