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TFT22W90PS+ 遭雷击

楼主(2013-07-08):
不通电,高手指教,怎么入手

网友:
怎么入手,你都不检测我们怎么帮你,好歹要判断是雷从哪里进机器,是电源板还是驱动板问题,如果是电源板那就检查F901/BD901/IC901。。。。。,如果是主板就检查U102/U103/U401。。。。。

网友:
电源板,现在换了一个,行了,可是换下来的怎么修啊

网友A:
都告诉你检查顺序了,F901(保险)——》C905或者C907(大电容)——》BD901(桥)——》IC901(电源芯片)——》IC901周边的R和D。。。。。。
你原来修过AC这边电路吗,没有修过最好慎重。笨方法是用灯泡,免得检查不清楚就通电,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告诉你检查顺序了,F901(保险)——》C905或者C907(大电容)——》BD901(桥)——》IC901(电源芯片) ...

谢谢,慢慢捣鼓吧

网友:
雷击的直接扔了,一般都烧了很多零件,你买零件那些钱就可以买一块电源板了,无维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