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040想多增加USB口又不想外接请高手指教接入点

楼主(2013-07-08):
(图片)

网友:
你不会买个USB接口集成器啊,可以用6口也可以8口,感觉你在秀拆机的手工哦!小心主板没用了.

网友A:
主要是外接不好看想在南桥上找到USB接入点   请教了

你连放USB的位子都没有,加了也没有地方放,人家苹果机全是外接的设备.人不可以有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外接不好看想在南桥上找到USB接入点   请教了

老兄  主要是左侧在出厂是有接口无连接  你以为我闲的没事 ‘’‘’‘’‘’‘’‘’‘’‘

网友:
左侧口连上三各口两个无法用  就想在南桥找到接入点

网友B:
楼主 你想改装吗  笔记本 你改了 也装不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想改装吗  笔记本 你改了 也装不回去

我就不明白了  非改造是厂家有口不知道什么原因交掉了所以才要接上

网友:
太会折腾了,我的苹果就是被我自己折腾挂 了

网友C:
你那最后一张图纸上不是标有USB的吗?你先搜下图纸看看哪些USB接口已经被占用了的,笔记本内置摄像头也是用的USB接口,USB的数据线到南桥下面里面,估计接线有难度啊!

网友D:
你要拆南桥啊,都没有预留的话,地下估计也不会有线,估计楼主很闲很闲。呵呵

网友E:
小心折腾的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最后一张图纸上不是标有USB的吗?你先搜下图纸看看哪些USB接口已经被占用了的,笔记本内置摄像头也是用 ...

就是因为找不到  找的头都疼了所以   求救吗‘’‘’‘’‘’‘’‘’‘’‘’‘’‘’‘’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心折腾的开不了机

谢谢提醒  我会注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拆南桥啊,都没有预留的话,地下估计也不会有线,估计楼主很闲很闲。呵呵

不是很闲  是很想修好了   南桥有口就是找不到

网友:
是这个口到南桥版内断线所以才想找接入点

网友F:
找个能用的usbhub,拆开,取出电路板找个能放下的空位子飞线吧,骚年!!!

网友:
在这6组中三组是USB  一组是摄像头   只有两组机会   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个能用的usbhub,拆开,取出电路板找个能放下的空位子飞线吧,骚年!!!

那样的话早好了   就是不想那样吗   谢谢指教

网友G:
闲的蛋蛋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闲的蛋蛋疼啊!

左侧USB没法使用  你不会感到遗憾吗????低俗‘’‘’‘维修不就是搞得乐趣和完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