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

楼主(2013-07-08):
本人前几天去深圳市买了三个二手的AOC  TFT24W90PS 显示器.其中有两个会不定时黑屏.现象时突然黑屏.指示灯不亮.按电源开关没反应.把电源插头拔掉等一分钟再插上.按电源开关.显示屏亮.一天内正常。电源板上的零件没异样,5v正常,12v变18v.请各位大师分析是啥原因。

网友A:
应该是电源部分存在异常引起的。重点是电容,滤波的。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吧

网友B:
电源板问题,检查电阻阻值,不正常会使后路电压升高。我试过换电阻阻值偏差,输出太高,直接爆电容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源部分存在异常引起的。重点是电容,滤波的。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12v出问题。本来电压时多少v。看过论坛说有的显示器本来就是16v。18v.注:《我是带载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板问题,检查电阻阻值,不正常会使后路电压升高。我试过换电阻阻值偏差,输出太高,直接爆电容的时候。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12v出问题。本来电压时多少v。看过论坛说有的显示器本来就是16v。18v.注:《我是带载量的》

网友: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12v出问题。本来电压时多少v。看过论坛说有的显示器本来就是16v。18v.注:《我是带载量的》  显示器是AOC2430 V

网友:
那就先将5V和12V的滤波电解换新的试试先。

网友:
电源部分、驱动板部分和高压板部分都可能出现问题,

网友:
高压包的两个阻值 一样呗?

网友(2013-10-12):
这应该是一个通病,我这有十几台这样的显示器,论坛里没这型号的先列,怎么没高手碰到过这种情况么,等高手解答,

网友:
前几天修好一个2430v液晶,电源板就是5v和18v。从图纸获知输出5v和16v

网友(2014-07-13):
我有一台机器也是这种故障

网友:
高压板有腐蚀

网友(2015-02-09):
你有mcu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