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80主板不复位

楼主(2013-07-08):
技嘉GA-88-GM-D2H主板,我用的是俄罗斯双面诊断卡,复位灯闪,应该是全板没有复位,测量CPU供电1.08V不知是否正常AMD245的,内存供电1.5V正常,图中用红笔点的是不是桥供电啊测量电压为1.2V,用绿笔和蓝笔标的不知道是干嘛的估计是总线供电了,蓝D1.5V,蓝S1.2V,绿D3.3V,绿S1.8V,谁给我解释一下这两个场管干嘛的呀,挨在一起,要是总线供电有一个不就得了吗,以上是供电,时钟芯片工作条件还没查呢,但我估计啊,供电和时钟问题不大,因为我压着南桥上电,跑过一次码到C1,在压就不好使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复位问题,应该查ATXPWROK和VRMPWROK这两个信号,

网友:
电源好信号不会查,先看CPU供电好信号把,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324A,以传上图纸,其中34脚PWROK和37脚VDDPWROK,这两个引脚不知道哪个是电源好信号,测34脚电压为2.4V然后瞬间跳变0.5V,37脚电压为0.92V,请告我我这两个引脚是干嘛的,正常应该怎样呢,我估计34脚PWROK就是CPU电源好信号,发给南桥后被拉低了

网友:
人个认为:24脚是IC开启信号脚, 34脚应该是到ATXPOK的,37脚才是芯片发出来的PG信号,电压偏低,查一下线路上的电容、上拉电阻!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关于37脚,我对于楼上的观点有分歧。。。

网友:
估计就是南桥的问题呀! 有工具的话就加焊一下,这些信号查来查去,还是要做南桥的!  因为你压南桥正常过!

网友(2013-08-07):
楼上的正确,压桥过,就做桥啊

网友:
一般都是桥虚焊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