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17显示器白屏问题!

楼主(2013-07-08):
客户刚送来的时候,显示器是不通电,通向高压板地方的一个25V470的电容坏了,换掉。
问题还是不通电,5V电压一直在5V-7V之间跳变。经过一短时间测量,换配件。在换掉光耦前面的一个25V47的电容后。
5V不跳变了。接上驱动板没接屏,开关指示灯亮了。心中一喜,好了。
谁知接上显示器,竟让白屏。测屏电压5V有屏线的数据线有1.1V和1.2V的两种,屏线也没问题,屏上的5V旁边的保险也OK!想请教下改查哪里(手头没办法测试屏幕好坏)

网友:
哪位师傅帮分析下~~

网友:
  我的跟你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也是白屏 人家客户来的时候还能闪一下  现在烦死了   我压根就没碰驱动板和屏  只是修的电源板 就换了4和电容  这机器是不是有什么通病呀

网友:
额。不过我的是客户拿来的时候是不通电。 我的让客户拿走了,用通用板点了下,还是白。屏挂了吧!!

网友:
你仔细看   电源板上有个12V的电压直接通屏上的V12A   看看是同的吗 ,看看电压正常不正常 有可能是你换电容的时候把升压的电阻给弄断了。我的显示器修好了 就是没有12V  希望你也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