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80L电流0.8A

楼主(2013-07-08):
开机电流上到0,。8A,拔掉内存之后还是0.8A,想刷个BIOS试试,但搜机器的信号搜不到,也不知道哪个是主板的板号,求高手指点下,这个机器是哪个地方的故障;
哪个是板号啊,求此机器的bios,

网友:
到 0.8A 向上摆动吗

网友:
电流如果0.4-0.8,然后没反应,而且拆掉内存电流没有变化,个人经验加焊北桥,

网友:
个人经验加焊显卡

网友:
南桥后面电容看下

网友A:
内存没过,大部分为显卡或北桥虚焊。但是为了保险起见,建议先测量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VCC、VTT、VREF、VDDSPD、SCL、SDA、CLK、AD线阻抗。。。

网友:
看这电流到没跑码。。。。测下PLTRST出来了没有。。。

网友:
我的是三星R23和楼主的故障一样,我刷过BIOS没用,楼主问题解决了吧,要是没有解决真心期待楼主解决,

网友(2014-06-18):
先用风枪烘一下北桥,不行就刷BIOS  最主要是先看南桥是不是AMD的,如果是先烘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没过,大部分为显卡或北桥虚焊。但是为了保险起见,建议先测量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VCC、VTT、VREF、VDDS ...

非常赞同,三星的主板如果是板载CPU的 档内测一般都是CPU坏。

网友:
你看看板子上会有丝印 铜的,看看ver:什么机种  我就能给你看看能查到版号不了

网友:
北桥换个试下

网友:
是INTEL CPU 还是AMD CPU

网友:
这个机器没有跑码

网友:
应该是BA开头的是版号吧

网友:
加焊显卡吧!三星机器普遍是过热引起芯片虚焊,加焊顺序---显卡---北桥---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