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 2243bwplus 45度水波纹

楼主(2013-07-08):
今天来了一台三星22寸显示器 ,液晶显示器满屏呈45度的静态灰色水波纹 !白色背景下最明显!其它功能一切正常!拆开没看到有什么样问题?图片是我在论坛下的,和我的显示器故障一样,请问那个地方出现问题的几率大些啊

网友:
擦平线,之后驱动板

网友:
有人遇见过吗

网友:
我的飞利浦也是这个样子!

网友:
这个故障叫:PANEL斜纹,常见于三星的屏,LTM220M2-L01和LTM190M2-L31多见,偶见其他品牌的屏有,但很少,主要还是三星的屏多见,只能回厂清掉原膜,重新覆膜。

网友:
屏线,驱动板,最后屏

网友:
肯定是屏的问题【玻璃】 碰到好几块了。 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
我也有台方正的也和你这一样,也有人说贴个膜就好了

网友:
找个屏破的同型号的,换滤光膜就行了

网友:
机器还放着呢

网友:
屏的问题,据说是换偏光膜就好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要换偏光片.

网友:
呃呃呃     原来是偏光膜       里面那么多张    哪一张才是偏光膜呢

网友:
新的也是这样,三星屏就这样,笔记本上的三星也是这样,我原来以为是屏问题,后来看到基本三星屏都有。

网友:
屏膜的问题

网友:
据说是偏光膜的问题

网友:
屏线重新插一下, 驱动板坏   屏坏了

网友:
三星的屏斜度波纹是比较明显的!正常现象来的,现在有些新机器的屏就是这样,仔细看就会看的出来的!

网友:
前几天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现象。没经验换那个膜,所以就没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