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200 18.5屏用半小时左右抖动如图,大家看看

楼主(2013-07-08):
联想一体机C200 18.5屏用半小时左右抖动如图,大家看看

屏问题已经排除

网友:
修好了吗 还是屏没坏啊 看看驱动板吧 调换大法 试试看看是不是屏坏了呢

网友:
屏线检查吗

网友:
高次谐波干扰吧

网友A:
高次谐波干扰怎么修

网友:
屏没有问题就是驱动板和屏线问题了。

网友:
先排除屏的问题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吧, 供电不正常,  给驱动板的电压也不正常吧。

网友:
一体机里面好像有个驱动板,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这图是上下跳动还是左右啊?看你的图怎么是倒过来的呀???

网友:
这 是一体机联想C200的 屏换过还是原故障,里面没驱动板,有mCU是在主板上,但换了还是老样子。抖是左右的抖,像是受了电磁干扰的样子。不是一直的抖,开始的抖一会就停,最后越来越狠就一直抖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查查尖峰脉冲吸收电路!

网友:
主板的机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次谐波干扰怎么修

呵呵,我邪恶了,你查查电源滤波供电管性能什么的,个人觉得是这样的,电源线先换个先

网友:
有可能是电容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