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 掉电维修

楼主(2013-07-08):
客户拿来 开机1.几A掉电 报价再说 ,管它三七二十一 晚上下班了 回家没事在网上搜啊搜 都说是BIOS 坏引起的 不插内存就不掉  早上来了不知道哪一个是南桥的BIOS 我认为掉电和CE那个没关系,可以开机和EC的有什么关系呢,但是不知道那个是EC的BIOS 那个是南桥 结果 判断错误 把EC那个拆下来了 读出来是1M 保存再说,EC的在主板上标示数U12  南桥的的是U4 刷啊刷 南桥的刷了两个 故障依旧 这真是奇怪了 看来和大家所说的 不一样  不是BIOS 问题  中午吃完饭 拿起来左看看看 右看看 终于发现了 一个地方电感边上L35,<主体位置在时钟上面点> 颜色不对  拿表测试 阻值不叫啊 1000多了 电感怎么会烧呢 真是奇怪了也没对地短路 不管了 换了一个 开机测试 屏亮了 此机修复OK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这里为什么会烧?

网友:
一般掉电大多都是 某路供电 不正常

网友:
后面的电容有问题才会烧掉电感 开始没发现电容有问题 换电感 上去 装机测试 过会就黑屏 拆开一看 电感烧了 旁边的电容 烧了叫叫档 002 换电容 换电感 OK

网友:
看来不细心还是不行

网友:
电感都烧坏了、还是要细心啊

网友(2017-12-27):
后面的电容有问题才会烧掉电感,分析的到位,思路全面

网友:
分析的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