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密码怎么破解,除了重装系统除外..

楼主(2013-07-08):
哪位大神帮忙解决下

网友:
用优盘引导就可以啊

网友:
一般用PE工具,U盘做成PE启动盘,到主菜单的时候选择破解系统密码。

网友(点评):
XP的,一破解就成功了,可是WIN7的好象没成功过。试过几次没成功哦

网友:
更改它   进系统后再删除

网友:
XP的进优盘PE可以搞定了,W 7的好象要修改文件了,具体的百度搜

网友:
大白菜PE系统里面有好多破解密码的,应该可以用吧,我没试过,我只是用U盘装系统的

网友:
你进PE系统里面,里面有很多工具啊,点开始菜单程序里面,大白菜PE系统里面就有很多

网友:
目前没什么简单方法

网友:
微软官方的方法要使用u盘。

网友:
8楼的方法或找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