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88T测试卡复位灯不断闪

楼主(2013-07-08):
华硕M4A88T开机测试卡复位灯一秒就闪下,把CPU和内存拆掉测试卡复位灯也是一秒就闪下,CPU和内存电压正常,不知道哪里故障

网友:
網卡晶片拆掉看看~~

网友:
不跑码? 开一下就停了?

网友:
复位不正常。。。。。。。。。

网友:
放电啊大哥。

网友:
这个问题 ..我解决了  加焊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