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花屏求助

楼主(2013-07-08):
显示器花屏
更换通用驱动板 排线 故障一样。
逻辑板IC CM2709

求分析指教

补充内容 (2013-7-14 18:58):
CM2709的主要功能作用是什么?帮忙分析一下

补充内容 (2013-7-16 14:38):
更换IC问题解决

网友:
屏坏了吧,我也遇到过一半屏

网友:
换驱动板还不行就是屏坏了。这种情况好像是模块有问题。。。。

网友:
软排线故障《就是逻辑板与液晶屏那些链接处问题了》》这种要拿回工厂维修了

网友:
屏  屏坏了

网友:
  换套通用板点下评试试看 。如果还是那样子 刷程序试试不行的话屏坏了

网友:
肯东屏坏了  和我上次的一样

网友A:
这种问题 一般不是大芯片的问题。看看升压电路。。摸摸有没有烫手的。再就是有电阻开路。

那个屏已经出图像 怎么可能是升压的问题呢?!

网友B:
屏坏可能性非常大哦,屏和板连接的软排线是非常的脆弱的

网友:
CM2709比较烫手,芯片供电改为可调电源供电,电流在0.5以上,屏幕待机的时候电流达到1.2以上
定了芯片,打算换上试试。

网友C:
换IC试试,也许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IC试试,也许就好了。

更换IC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坏可能性非常大哦,屏和板连接的软排线是非常的脆弱的

更换IC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 一般不是大芯片的问题。看看升压电路。。摸摸有没有烫手的。再就是有电阻开路。

更换IC问题解决

网友D:
屏坏了了大哥放弃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坏了了大哥放弃把

已经修好了。更换CM2709解决

网友E:
你在把原来换下的ic换上,可能也好了,可能你这个故障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那个不叫逻辑板  应该叫做屏面板。

网友:
嗯,受到影响了,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在把原来换下的ic换上,可能也好了,可能你这个故障加焊一下就好了

跟换IC之前加焊试过不行。之前IC比较烫手。用可调电源供电待机电流有1.0以上,工作电流在0.6以上。